数控车床,表打卡盘,用力前后拉动卡盘(X向)为何会出现6丝左右的间隙?这正常吗?

楼主(2011-12-17):
如题!    请教大家了,如果不正常该如何解决?

还有个问题顺便问下大家,床子主轴是可通D45的。
为何主轴最高只能开2000转,而且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有垫胶块)
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正常轴承没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轴承没收紧

那该如何解决?请教了!

网友B:
轴承有间隙或者螺母和丝杆之间有间隙!都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有间隙或者螺母和丝杆之间有间隙!都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螺母都紧了的,会不会是卡盘锥度和主轴锥度配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都紧了的,会不会是卡盘锥度和主轴锥度配合问题呢,?

哦!不好意思,我看成是X轴的丝杆有间隙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轴后面的推力轴承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