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表面呈绿色,是渗入了什么?

楼主(2011-12-17):
哪位大侠知道 :热处理后表层呈绿色, HRC 60以上硬度层达1MM, 是渗入了什么?

网友A:
好像铬盐和铜盐是接近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铬盐和铜盐是接近绿色的

有没热处理渗入这两种的资料?

网友B:
可以采用抛丸,如果能不下去可以用砂轮机打打试试。

网友C:
看看热处理的相关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抛丸,如果能不下去可以用砂轮机打打试试。

我是想知道他到底渗如了什么... 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热处理的相关资料吧

这方面的资料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