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和阀门怎么维修?

楼主(2011-12-17):
油泵有嗡嗡的响声?阀门拧开以后拧不回去了?

网友A:
请再描述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再描述详细一点、

我想知道各种技巧!请你说说看!谢谢

网友A:
齿轮泵基本上磨损就没有维修价值。叶片泵叶片磨损可以更换或者磨削叶片,内壁没有修复过。柱塞泵柱塞磨损可以更换柱塞,卧式径向柱塞泵的曲轴处的铜套或者巴氏合金瓦容易磨损,一般据情换或者刮研,轴向柱塞泵还没有修过。呵呵。螺杆泵一般不容易坏。有时油封会磨损,需要更换。各种液压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卡死阀芯或者堵塞阻尼孔。基本上拆开清洗就可以了。滑阀类如果阀芯磨损过大就没有修复价值。转阀就没有修过。经验所谈,如有错误请予以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泵基本上磨损就没有维修价值。叶片泵叶片磨损可以更换或者磨削叶片,内壁没有修复过。柱塞泵柱塞磨损可 ...

看你说的这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个明白而且懂行的人。非常感谢你这么详细的和我说了关于泵的事情,以后如果有事还得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
其实我什么都不精,只是了解一些,互相学习,呵呵。

网友(2012-02-02):
液压件主要还是看液压油的污染情况,我朋友的挖掘机被人在液压油箱里放了一把沙子,  最后液压件全部更换包括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