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工的小孔零件,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12-17):
最近加工的小孔零件,材料是高碳钢和不锈钢。

网友A:
三个三角形是啥·······················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方法加工呢?

网友:
哪里用的产品?

网友:
这个是?用在手压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三角形是啥·······················

表面粗糙度,可以查,有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方法加工呢?

走心机车加工的,然后热处理就OK了。这些都是喷嘴和吸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心机车加工的,然后热处理就OK了。这些都是喷嘴和吸嘴。

走心机????大侠讲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