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折弯能这个出来吗?

楼主(2011-12-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立柱的截面,板厚为1.5,我选择的折弯半径可以吗?这样的折弯能这个出来吗?如果要是折弯的话,折弯模具应该是什么样的?谁能传个图片看看。谁是做钣金的留一个联系方式或者加我QQ:474135970,有机会多交流一下。

楼主:
如果能折弯的话,谁能说一下折弯的步骤,就是说先折哪个后折哪个,另外顺便问一下,如果在加一个弯的话还能折吗?像下图一样。

网友A:
L形的压料模,肯定是先弯最里面的,论坛里面有这种视频,是全自动化的,出来就是完整的钣金柜子,很贵,用人单步来调长度应该不难,就是压料模具和折弯模具要做好,动力要做好。我去找找视频吧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PYemKy15ns/

这是视频链接,一起好好看看,我也觉得这个折弯的很不错,不一定要做成他这样的全自动的,可以把上下模和动力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合适的异型上模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合适的异型上模很简单

你所说的异型上模是什么样的?能找张图片或者简单的画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形的压料模,肯定是先弯最里面的,论坛里面有这种视频,是全自动化的,出来就是完整的钣金柜子,很贵,用人 ...

好的,谢谢。你是做什么的?能加我吗?

网友:
你这种折弯件一般折弯机好像折不出来,凸模和折弯件的一侧会发生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