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图标有什么区别?求助

楼主(2011-12-18):
这两个图标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没看懂,图怎么不显示出来 啊

网友:
下面那一个草图标志是不是隐藏了呀

网友:
同意 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图怎么不显示出来 啊

这是其一但是左下角还有个标志啊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不到图纸,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草图2隐藏了!在点一下目录树的草图2就恢复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但是开起来怎么感觉好像两个的状态不一样啊,是不是一个在编辑草图中,一个是已完成并推出编辑的草图状态啊。

网友B:
CATIA 草图命令有2个一个是草图4那个图标 称为草图,一个是草图2那个图标称为定位草图。草图4那个草图做出来的零件能和其他零件约束,位置可以移动:草图2那个定位草图做出来的零件位置已经固定了,相当于已经约束了,不能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IA 草图命令有2个一个是草图4那个图标 称为草图,一个是草图2那个图标称为定位草图。草图4那个草图做出来 ...

哦   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2012-01-27):
其实“定位草图”和“草图”最主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定位草图是用户来定义建立草图时的基本元素。而一般的草图只要用户选一个草图所在平面就可以了。如果是用Catia做比较复杂的东西建设用“定位草图”,以后便于修改。

网友(2015-01-15):
草图4显示,草图2隐藏了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第二个图标是定位草图

网友:
图纸隐藏了,右击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B:
CATIA 草图命令有2个一个是草图4那个图标 称为草图,一个是草图2那个图标称为定位草图。草图4那个草图做出来 ...

正解。

网友(2021-10-14):
这不是一样啊,都是草图

网友(2022-07-22):
下面那一个草图标志是不是隐藏了

网友(2025-03-05):
一个草图参考面 固定,一个草图参考面可以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