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床切削量大就主轴就停机,不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1-12-18):
现有一台沈阳数控车,45钢单边车2毫米主轴就停车,直径300,转速200,进给50,请论坛高手帮忙

网友:
是不是档位不合适啊   挂低速试试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楼主:
采用变频器的,广州数控TDB系统,变频器厂家没看见,老板在那没让我过去

网友(点评):
直径这么大,还变频,没戏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气开关坏了的缘故

网友:
是闷车了么?主轴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
200转速也太低了吧?

网友:
变频器过流报警没

网友:
将机台断电重新启动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伺服电机插头处接触不好,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最后查出是伺服电机插头有一针弯了,接触不好,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200转速也太低了吧?能车那么大余量吗

网友:
挂抵档,就可以了,,,,,,,,,,,

楼主:
想问大家改变频器的哪些参数可以提高低速转矩低的问题,机床厂的来调了变频器就可以了,修改这些参数错误有什么后果

网友(2012-02-18):
以上说的多有可能,,,,,我估计是切削量太大。。。。

网友:
沈阳的车床是不报警的/我厂里的那台不管怎么撞怎么挖/都不报警/它会一直把程序走完/绝对忠实。

网友:
45钢单边2毫米不算什么的。

网友:
你这是主轴功率不够造成的‘闷车’,变频电机主轴转速越低扭矩越小,你要尽量开高转速把它的扭矩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