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系统车床16Cs型的,现在出现1101 和704报警,请教

楼主(2011-12-18):
我厂现有法拉克系统车床16Cs型的 现在出现1101  和704报警  说明书解释是切削阻力过大  可是进级量只有1个丝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丝杆上有问题了吧,估计你把机床空走也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上有问题了吧,估计你把机床空走也报警吧,

空运行时不会发生报警,不知道您能否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呢

网友(点评):
那看看伺服马达上呢,因为车一个丝和空走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厂有过这种情况丝杠上生锈了导致伺服过载报警,

网友:
在报警时,请检查一下FANUC 电源模块和主轴模块的相应报警信息,也就是模块上的报警号码。
如果是仅是电源缺相的话,去报修岂不亏了?

附加参考:
704 报警提示:
OVERHEAT:SPINDLE 检测主轴波动时,出现主轴过热。
①如果是重切削,请减轻切削条件。
②检查刀具是否很钝了。
③主轴放大器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