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深腔薄壁件的夹具?

楼主(2011-12-18):
最近在玩ug 8.0的cam,其中有一个航空零部件的铣削案例,装夹示意图如下
哪位用过这种夹具或者知道这种夹具的老大给我讲讲如下几点
1、如何确保它的夹紧刚性
2、定位精度
3、镶块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夹紧可靠,装夹方便
4、这种夹具一般用于什么场合
5、能否用蛤蟆钳取代

网友:
不知你工件的的具体尺寸,不知你工件的底面是否平整。不得要是可以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真空吸盘!

楼主:
嗨嗨,这是个示意图,如果用过这种夹具的人肯定能给我指点的,这种夹具主要用在航空件的铣削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嗨嗨,这是个示意图,如果用过这种夹具的人肯定能给我指点的,这种夹具主要用在航空件的铣削中

恕我无知先说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不知道这样 的东西为什么要用到如此的夹具?
在一个我不明白加工这个的难度在哪里?

网友:
此夹具装卡在于镶块,俯视图上直角部分应该是工件原点,编程也应该一这里为原点。直角边上的三个镶块应该是找正后固定不动的,作为基准(点定位要比面定位准一些)。圆弧面上 的镶块就应该是可调的了,夹紧就靠它们了。工件底面装卡是应该贴士夹具底面。至于夹具要比工件外轮廓大好多,那是因为要走铣刀啊,这样工件才能完全铣到啊。
个人愚见!加工一个这样的零件应该需要三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网友:
五个镶块,三死两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无知先说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不知道这样 的东西为什么要用到如此的夹具?
在一个我不明白加工这个的 ...

本人对这种夹具也很无知,据说是为了防止装夹变形

楼主:
其实原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夹紧系统(镶块部分)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2012-10-01):
这人说话真牛

网友:
头回看见,学学一下。
小弟对航空业的了解浅,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如果不对请见谅。
这套夹具主要是对零件底部进行加紧定位的。如果有一定得尺寸,装夹时零件底部是不发生变形的。对于上边加工部位,机床转数达到20000转以上的画,合理的加工参数,零件变形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