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外圆车刀怎样磨工件表面粗糙度才好

楼主(2011-12-18):
我磨出来的车刀车出来的工件表面粗糙度一点也不好,那位前辈能教教我怎样磨,是硬质合金车刀,我磨出来的车刀粗车还行一次进6 7个都不缠工件就是表面粗糙度不行我在网上找到一张图恳请各位前辈帮我在图上标注一下该磨哪些地方语言最好浅显易懂

网友:
你就做多久了,这个是自己要多练就好的啊,

网友:
靠近刀尖处,把主副切削刃磨出修光刃,两条修光刃夹角可以介于85°-90°,修光刃宽度1.5-2倍走刀量,修光刃后角可以接近90°。

网友:
先告诉你这个过程有点漫长。
先想想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刀不快,还是不断屑,还是进给速度、转速的原因。
以低碳钢为例,前角大些。(前角大些不是卷屑槽大,初学者容易混这个)这样就是在“切”要不然的话,一个铁板放在刀架上,就是“挤”了。所以到锋利要前角大。注意接近刀刃的地方。有时候猛的一看前角很漂亮,但实际上车到变小。先说这

网友(2012-05-27):
这前角该是多少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