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圆形锥面怎么做?

楼主(2011-12-18):
外径13毫米,长15毫米的纯铁件,里面预先打了8毫米的钻孔,要求加工深7毫米,底面直径8.5毫米,外面直径12毫米,角度大约13°的锥面。如何加工好,我现在是放在经济型数控上做的,效率不是很高。能不能用成型刀在仪表车上做啊?

网友:
这个不懂,wo9还以为普车

网友:
我看见我们厂有人做过类似的,尺寸是底面直径1MM 口径2MM   长3MM的        一百个只有80个好的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我现在用3乘10的白钢刀磨的刀做

网友:
工具磨上磨出成型钻头一次钻出。

网友:
数控车效率低?   应该有办法提高的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车,一个钻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车,一个钻头就行了,

用多大的钻头磨?麻花钻可以吗

网友:
磨出来能干活就行了,麻花钻可以

网友B:
锥度要求高吗?冲压内锥后,以内锥为基准车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要求高吗?冲压内锥后,以内锥为基准车外圆

冲压可行吗?是用冷敦机搞吗

网友(点评):
油压机,冲床都可以,反正径长比不超差就行,凹模也用内锥的,冲头用外锥,相当于涨孔,车加工的话,车一个外锥的芯棒,工件的内锥和芯棒的外锥定位,可以不停车上下工件

网友:
定制一把锥度铣刀。。。。。。

网友C:
用直径12的铣刀改制成锥度铰刀,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径12的铣刀改制成锥度铰刀,很好用的。

这个刀寿命如何,需要经常磨吗

网友C:
不需要经常磨!根据工件材料不同,可以选用不同材质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经常磨!根据工件材料不同,可以选用不同材质的铣刀。

我的是纯铁,一般用白钢刀做,铣刀我想用普通铣刀也可以的吧。不过我没有磨刀机,手工磨可以吗,很难磨啊,大哥。患有兄弟说麻花钻也可以磨,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