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型材装夹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8):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一个方型型材,两端面別人已经用仪表车,车至要求尺寸了。我量过两端面不平行,可是又要求我用数控车来加工内孔,要求同心度不得超过10丝。因为是方型,我就用液压弹性夹头装夹,可是做出的产品,同心度差20多丝。这与材料两端面不平行有直接关系吗?如果是,那该如何解决?我一直都做的自动送材,对单个装夹型材,不了解,在此求助大家。

补充内容 (2011-12-19 22:00):
不好意思了,我更新到13楼了.....

补充内容 (2011-12-19 22:01):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2#pid1688914电梯直达

网友:
问题没说明白,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A:
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如果两个面不平行你再靠平面加工出来肯定不同心的,现在我反问你,这个工件长度有多少?
你的弹性夹头怎么样?最好上图来大家看看。

楼主:
50*50的方型,60长。内孔车至d40
弹性夹头深40,底面有台阶定位,这弹性夹头是定做的。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  本人只干了两年数控车  真的很急   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如果两个面不平行你再靠平面加工出来肯定不同心的,现在我反问你,这个工件长度 ...

话别说绝对了……办法还是有的,如果是通孔,建议楼主买把内钩刀,一次装夹把前后内孔都车出来。我这边的无刷电机转子轴承孔采取类似加工方法,车完同心度是0.005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50*50的方型,60长。内孔车至d40
弹性夹头深40,底面有台阶定位,这弹性夹头是定做的。

这个问题不出意外的话是夹头做出来就不同心。我做了N多夹头。
估计你的夹头是方孔。如果是就可以决定是夹头偏心。
这坛子乱来的也不少,我也不想站这里说太多了。
我说过我退出所有网上公开谈论车工工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如果两个面不平行你再靠平面加工出来肯定不同心的,现在我反问你,这个工件长度 ...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晚上我会上图让大家一起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晚上我会上图让大家一起帮我看看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你的夹具错了,至少工艺没有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你的夹具错了,至少工艺没有做到

超哥 你好!

夹头是圆的,这一点我很抱歉没说清楚!
夹头打过表都没问题,卡盘锥度我也重车了一刀
会不会是两端面不平行所致?更奇怪的事,型材我也拿去铣床铣过端面保证与外形的垂直度,可是放上去还是偏的。

网友:
你装一个圆的上去试试加工出来是不是同心的?

网友B:
应该是夹具的问题,跟端面倾斜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使用两个定位面,两个夹持面的夹具试试,基面一直保持在两个面上
或许我讲的比较模糊,呵呵

楼主:

基于有人说我叙述不清楚,就上传这几张图片吧!大家不要见笑啊。呵呵!
卡盘刚车一刀,装上夹头打过表,夹头没偏,可就是放上型材就很跳,至少30丝左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我就是放上去开主轴,很跳就转一个型材,再开主轴,再跳,再转.......直到看上去不是很跳就干了。
2000件产品这样效力很低,而且等下另一边都不能这样装夹了,因为调头必然不同心......基于这样的情况,希望大家给个法子,晚辈感激不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夹具的问题,跟端面倾斜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使用两个定位面,两个夹持面的夹具试试,基面一直保持在 ...

非常感谢你,不过就是听的不是很清楚,呵呵 ,我上图了,来帮我看看吧

网友C:
通孔么?用内钩刀加工同心度就好了,一次装夹车两头。不过楼主的夹头是要改进下才可以。不然同心度即使再好,人家一看是歪的也不好撒……

网友:
当然了,还有个办法,二次装夹改成内抽芯涨夹,靠内孔定位也可以解决同心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么?用内钩刀加工同心度就好了,一次装夹车两头。不过楼主的夹头是要改进下才可以。不然同心度即使再好 ...

对,是通孔的,两端都是车一样的,歪一点没关系主要是同心就好。
我对你说的内钩刀很感性趣,可以给张图片我吗?做个参考,见识不多,还望理解。

网友:
请参考日本住友B12M-SVZBR1103-20刀杆。这种刀俗称叫反镗刀。

网友:
用电机壳的底面定位呢,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夹具,方的

网友:
夹头没问题 是你的型材有变形  孔和外径早就偏了

网友:
是sda气缸的钢套吧,这个需要分开考虑, 看钢套的长度
短的,可以长料送料过来,加工一个面后,用镗刀加工另一面的槽,再切断,当然需要考虑内孔的大小,就是径长比来确定镗刀的刚性
长的,可以考虑改装双头加工设备,一次装夹,加工两头,量大的话可以考虑购买双向夹座,大概在1w左右的吧  http://www.shengyidi.com/details/9297435/   参考一下

还有一个思路:用尾座中心架,以内孔定位,不过顶针需要重新设计,需把内割刀的位置让出来,还有会不会造成内孔的碰伤,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2018-09-28):
以内孔定位不可吗?我看内孔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