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切除特征,你能猜到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11-12-18):
如下图,过一会儿我会上PART.

网友:
先画出圆投影在圆柱上,然后直接用一个曲面切除

网友:
旋转切除也行吧

网友:
方法很多。拉伸切除,扫描切除,旋转切除 曲面切除

网友(点评):
哈哈,切除也就这么几种,都让你说了,等于是什么都没说

网友(点评):
按图上线条做出来很容易,但要做得完全曲率一致还是要点工夫。当然这些都是花哨东西,做模具或工业设计的才要这些,对机械设计的帮助不大。

网友(点评):
不仅帮助不大,而且用这些曲面,扫描,放样生成的特征在出工程图时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网友:
如是画图则通过圆规、三角扳即可。如实加工则通过夹具需车、钻、铣削即能完成。不知楼主何意?

网友:
先要说清楚是什么软件吧,不同的软件特点也不一样,用ug的话我有n多方法搞定他。

网友(点评):
我就是用UG做的,你也可以做个看看

网友(点评):
仅限SW,非UG也

网友(点评):
哟,还有软件歧视?3D软件的功能都大同小异,画曲面的方式一样,只是不同软件的叫法不一样。

网友:
先做一个两端封顶的圆柱面再用曲面切除小圆然后填补曲面。应该也可做出来吧。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复杂 就是两个柱体的相贯线 可惜现在网吧里 要不我也画一个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具体要求都没讲清楚,有无穷多个解

网友:
听说方法有几种,不过俺只会一种,就是旋转切除,不过我想看看LZ正解,是啥子样子赛

网友:
从图上看,用一个圆柱拉伸切除肯定不对,缺口处像是球体的一小部分,如果是的话做一个半圆形的截面然后旋转切除就出来了。

网友:
说实话,挺无聊的。楼主如果不对这个问题深入挖掘一下,恐怕要是有刚接触solid新人进来看到这帖,会鄙视我们整个区的水平
换个切法,效果是这样的:

切取形状圆的中心位置与圆柱的中心轴的距离不同,看起来的效果就不同,正视的效果有圆和椭圆的区别

网友(点评):
我刚也做了下,球面旋转和圆柱拉伸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球面旋转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第二副图那样的。

网友(点评):
圆柱做的效果只要离中心轴的距离控制好,就能弄出正视图是圆形的切口

网友(点评):
看了上上下下的回复,我真的怀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水平不够理解不了楼主这个贴的深意?这个两步就能解决的造型,需要考虑得那么复杂?就算是铣曲面,也是用圆柱体去靠棒料。如果楼主不解释,我个人觉得是故弄玄虚。

网友(点评):
能加工出来的东西我认为一定是可以用三维软件来建模的,但用三维软件建模出来东西不见得都能用一般方法加工出来

网友:
试试看大圆柱直径100小圆柱直径20 沿相贯线把大圆柱拉伸切除掉!

网友:
有意思啊
受益颇丰……

网友:
我猜猜:首先建立基础体圆柱闭合曲面,然后按照图中要切除材料的投影,拉伸一个曲面,然后曲面合并,最后实体化。基础是,在曲面的基础上完成零件的轮廓,然后实体化;核心是曲面的合并

网友A:
弄了一下。要用到曲面。做个扫描曲面,因为只能是半边,再镜像,合并后,用曲面切除就成了。只应是其中之一法吧。主要是两方向上的圆弧方向不同。

网友(点评):
如果是先做半边,那你镜像后上下曲面的曲率是不能保证曲率连续,用曲面分析功能看,就能很清楚的看出来

网友:
这个我记起来了,是一次制图比赛的识图题,当时机电的老师连考了三个班的学生,全弊,老师很失望的说,你们还学机械呢,将来怎么竞争啊。
当时印象挺深的,看到楼主的图觉得很熟悉,原来是这样。
我昨天试了一下,用ug画,两个正交的圆柱求差,大的直径等于高度,小的直径不重要,重要的是深度,求解了半天没画出来,手冷就睡觉了。呵呵

楼主:
我现在将附件上传,以飨网友。
这其实是一个曲面上画圆的实例,是我从SW官方论坛上下载的,但切除特征是我做的。在这个建模实例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国外的网友是采用3D草图的办法来实现在曲面上画圆。虽然不甚完美,但其思路还是很有借鉴价值。
另外,我不认为像这种帖子是在哗众取宠,或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一个设计人员,熟练操作绘图软件是必须的。
但切莫形成思维定势,认为一定是怎样怎样,更多的时候,采取一种开放的胸襟,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技巧。

网友(点评):
看来宣传的好就是好啊,这么多人下载,我在上面发的PART图档就没有人看

网友:
简单,加工也简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了一下。要用到曲面。做个扫描曲面,因为只能是半边,再镜像,合并后,用曲面切除就成了。只应是其中之一 ...

呵呵。其实是我懒弄图了。扫描的轨迹是圆弧,因为要在中间画截面,扫描只能成一半。而至于说镜象曲面相接问题,看你的曲面是怎么样的情形而已,和是不是镜象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看起来怎么想是PROe啊

网友:
哎哟。。。新建一个平行于圆柱中心线基准面,在基准面一定的位置画一圆,然后拉伸切除就是咯···我用这种方法画过相贯线。。。。

网友:
这个很多种方法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将附件上传,以飨网友。
这其实是一个曲面上画圆的实例,是我从SW官方论坛上下载的,但切除特征是我 ...

我自己画了一个,在拉伸切除时,报错:拉伸方向必须为3D草图指定。
刚下了版主的附件,但打开编辑时出错误。如图。跟我自己画时问题一
样,希望版主帮我分析,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重试即可解决。

网友:
尺寸都无怎么做?

网友:
楼主给个限制就好了,要不然方法很多。

网友(2014-03-06):
三步搞定

网友(2014-04-11):
是否是压凹

网友:

一个有意思的切除特征,你能猜到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2014-06-19):
思维重要,老外思维就是灵活,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强大的软件

网友:
用另一个面加厚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