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G59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1-12-18):
G99
TO1O1S500M3
M98P0001L5
M99
M3O
是这样写的吗 ?

网友:
你这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你不懂坐标系吗。G54-G59是工件坐标系呀

网友:
G54-G59是弓箭坐标系设定啊,在参数里设置 G 54 XYZ坐标,你程序走G0 G54 X0 Y0意思就是走到G54的零点,G55-G59也是这个意思,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是数控机床吧??萨达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