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套冲压模具,本人有一个产品

楼主(2011-12-18):
     本人有一个产品。是在85*14(外径85,壁厚14的20号钢)的无缝钢管中间铣一个深10mm宽62mm的槽。因为切削量太大,想冲压个缺,然后再铣。

是在管子的端面铣一个槽。

有精通圆管头冲缺模具的个人或厂商请联系18265378113

山东济宁。

网友:
无缝钢管中间铣一个深10mm宽62mm的槽 是神马意思?

为啥不上图说明?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很难想象

网友:
那不就透了???不懂!!!

网友:
那槽是沿径向还是轴向的啊!不明白!

楼主:
希望大家能再看一下。下面是图片

楼主:
左边和右边的都是。槽宽62mm槽深10mm外径85mm内径60mm。如果能提供高效的加工方法有偿感谢。我现在用北一52K铣床,直径34毫米的高速钢立铣刀铣两刀。每班200件。太慢,太废铣刀。产量太大跟不上进度。

网友(2012-01-17):
用刨床试一试,效率应该高很多

网友:
或者:

铸造毛坯,再机加

网友:
楼主这样的模具我在80年代曾经做过类似的模具。现在给你一个建议。管子的内径是57MM,楼主可以先做一个冲切宽55MM深10MM的单冲模,,这样分二次将管子的主体冲压裁剪出来。形成一个55*10的缺口。然后再用铣床加工到位。因为楼主这样的管子一次冲压的厚度太厚了,分开二次冲压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效率应该比铣床快很多!由于是单边冲压,注意模具的反向压力会很大,其他的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有什么问题,可回复我也可加我的QQ995244095

游客

网友(2012-06-22):
版主对冲压模具这方面很熟悉吗,能介几个实力的冲压模具厂吗

网友(2018-11-14):
直接去找机床加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