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Mo同材质间焊接用什么焊丝?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措施?

楼主(2011-12-18):
15CrMo同材质间焊接用什么焊丝?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措施?请教大侠们谈谈啊。

网友:
及用低碳钢焊丝,ER50-6.

网友:
15CrMo 耐热钢板 可以采用 R307焊条 气体保护焊焊丝 采用H08CrMnSiMo(国标号ER55-B2铬钼钢焊丝)焊丝保护气体::98%Ar+2%O2

楼主:
焊前用不用预热啊,焊后是不是要缓冷啊。这种材质属于高碳的吧,焊接易产生裂痕吧

网友:
珠光体耐热钢,含碳量不高,R307是对的,一般需要预热,但是温度不需要很高,焊后是否需要热处理看实际情况而定,如钢板厚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