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为什么下降比上升慢很多?急死人了

楼主(2011-12-18):
我做了一台液压压砖机,主油缸缸径400,为300吨油压机,充液阀链接在有杆腔,为什么上升的时候很快,而下降的时候很慢呢,我找了好多人,他们说油缸下降的时候,无杆腔一开始供油,活塞下降的时候会把充液阀给吸开,是这样么,我都找毛病一个月了,也没找到毛病,现在就是上升的时候充液阀打开,会很快,就是下降很慢,而且充液阀不开,链接充液阀的小油箱只接受油缸上升的油,下降的时候,完全靠无杆腔的油管往无杆腔打油,小油箱里的油根本不经过充液阀进无杆腔。

请高手指导下这是哪儿出的毛病。

也有人说在阀块回油管加一个单向阀,也有说直接安装一个电磁阀控制充液阀,还有说在有杆腔阀块前加一个电磁单向阀的,不知道哪个可行。

谢谢了,也可以联系我QQ175205075或致电13409066711.不胜感谢,帮帮我吧,谢谢了。我都快急疯了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1充液阀油路要够粗!
2 或者看看充液阀的弹簧是不是太硬了,充液阀开关不到位!
3换个充液阀

网友:
请上图,应该不是很大问题

楼主:
充液阀也不是不行啊,它上升的时候是很快的,油路也很粗,弹簧也不硬,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按动

网友:
跟踪学习一下。液压初学者,帮不了什么忙。楼主能不能贴个液压原理图上来看看?

网友:
充液阀应该接无杆腔吧。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最好你发上原理图。如图:一般充液阀在压机中的常规使用。

网友:
最好加差动连接,有杆腔的油进无杆腔

网友:
你应该做成差动的就好了,我自己的感受。

网友:
我分析慢的原因有及解决办法:

   从原理图看系统会有路上有一个单项调速阀,他的用是调速,背压,而该阀前面有没有其他油路疏通,慢的原因就是回油不畅。

   办解决法,在调速阀前面加一个两通阀使系统快进时差动连接,工进时关闭。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不好妄加评论,请检查是否无杆腔的油回流不畅通?憋住了。

网友:
按常规的看法,泵的流量是否偏小?上升动作时油缸有杆腔容积小,无杆腔油液经补油阀回油箱,速度自然快。再者补油阀是否在该打开时敞开,当压力升高后肯定要闭合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械问题,1比如滑块间隙太小下滑不顺,2或有杆腔的油回不及,可能你在有杆腔安了什么阀限制了流量  3我看你说在有杆腔安充液阀是不是错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不过我要说的是,现在上升和下降速度都非常快,有杆腔链接充液阀也是对的,谢谢各位朋友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解决的问题,说来分享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之后就应该讲一下原因,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不是更好吗?
我分析你的这个现象是由于做支撑用的平衡阀调整不当,是背压太高的缘故造成的吧。

网友(2012-01-17):
原理图有问题,得修改原理图

网友:
靠重力下行吗?有无摩擦力?充液阀选用通径是否合理?充液阀是否有质量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楼主应该和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也觉得充液阀(液控单向阀)应连接无杆腔,如果连结成楼主说的那样,就是下降比上升慢了。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了。

网友:
对液压系统初学,不敢妄谈

网友:
充液阀是液控单向阀,它的开启式通过一个换向阀的,你的那个换向阀是不无动作,可以手动捅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您缸如何摆放?那种连接方式?最好有简图

网友(2012-03-17):
正在学习液压,学习各位高手经验,不敢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