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开关灭后,电磁换向阀还继续工作么?

楼主(2011-12-18):
我的液压机器上安装了光控开关,活塞上挡片经过光控开关后,光控开关只灯亮一下就灭,而电磁换向阀还继续灯亮工作,致使活塞冲过光控开关,不管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应该这样么,安装PLC的师傅说是我油缸太快了,光控开关接收不到新号,可是光控开关它亮了又灭,就是接收到了呀,是不是线路安装不对啊,求指教。

网友:
光电用好的,线尽量要短加快信号传送速度。PLC编脉冲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具体不知道你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油路可以加背压阀减慢速度!

网友:
你看看那个PLC给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是不是一直有电啊?可能是PLC里面的触点烧了

网友:
                     可修改PLC程序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附个你的电路图帮你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那个安装PLC的师傅在忽悠你吧,具我所知PLC可以捕捉0.001S的变量信号。

楼主:
安装的师傅说安装没问题,光控开关一灭就亮他说是正常的,说给他们安装的都这样,靠油缸前后都撞到底,来停止。。。。我就不明白了,这样还安装光控开关有什么用呢??他就说是我油缸太快,光控开关接受不到信号,请高手指点应该是这样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的师傅说安装没问题,光控开关一灭就亮他说是正常的,说给他们安装的都这样,靠油缸前后都撞到底,来停 ...

明显的PLC程序问题,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PLC程序问题,改改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油缸惯问题,注意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