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老外的图档,图中红框内不知如何做出来的?

楼主(2011-12-18):
这个命令是什么?

最近收到老外的图档,图中红框内不知如何做出来的。功能看不出同组立图有何差别。有谁清楚吗?

网友:
看不清你的图………………………………

网友:
不懂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
老外的图档是啥样的
给大家传一个看看 有没有借鉴的地方

网友A:
装配件中装配关系设置为“柔性”就是这个显示,表示为未限制自由度的零件可以移动

网友:
这个事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恩哈。。。
原来是 这个啊

网友:
柔性,有的版本叫灵活,就是部件可以运动。

网友:
在solidworks帮助里搜索“灵活”或者“柔性”,不同的版本翻译是不一样的,自带的帮助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在装配件中可以依你设立的条件活动。

网友:
刚才使用了下,效果很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件中装配关系设置为“柔性”就是这个显示,表示为未限制自由度的零件可以移动

在什么地方设置?请说详细些。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什么地方设置?请说详细些。谢过

如图所示,我这个油缸是个装配件,如果不在“零部件属性”里点“柔性”设置,那系统默认我这个油缸装配件是个刚性整体,即在这个大装配体中活塞相对于缸体是不动的,设置了油缸装配体“柔性”之后,活塞就能在缸体内移动了(只要原先油缸装配时没有限制活塞相对于缸体的位置),油缸装配体中其他零件只要没有完全定义的,都可以移动或者转动。这个“柔性”选择的设置保证了能在复杂装配体中检查干涉,或者检查各部件的联动情况。这个设置一般的solidwork教材上都有交代的,多看点教材就行。

网友:
表示该零件在装配体中可以移动

楼主:
今天上班已经验证。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是solidworks中装配体所说的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