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零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8):
昨天在组立中镜像零件,只能将零件位置镜像不能产生左右对称件。没办法只能到零件内镜像再装配到组立里。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呢,什么软件

网友:
最好看看不能镜像的提示是什么,我刚刚试了在装配图中的零件镜像是可以的。还有你这样比较细致的问题最好贴图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被我七搞八搞弄出来了,大概是镜像特征建立是特征没找对,仔细看属性管理器

网友:
对称基准面没找准吧,你可以重新生成一个基准面试试

网友A:
其实solidworks中的镜像是广义上的镜像,包括我们常说的镜像(形状等特征的镜像)和空间位置的镜像(类似于以选择的基准面为中心,2倍的距离为基础做线性阵列,也就是我们说的错误的镜像)

以2007为例,在插入镜像零件时,会有一个属性卡,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属性卡上:见下图

黄色圈选的部分就是关键

这是原始零件,随手画的

如果圈选部分未打对号,就是如下的效果:(错误镜像)

下面是打上对号的效果:(如下的镜像)

好了,关于问题的解释到此为止,顺便说句废话,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大部件的镜像,灵活应用这个属性卡(只勾选需要镜像外形的部件)可以有效减少装配体的文件大小哦。O(∩_∩)O~

楼主:
多谢指教。现在用Solidworks2011这些东西没有找到。再找找看。

网友:
楼上的高招很不错,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olidworks中的镜像是广义上的镜像,包括我们常说的镜像(形状等特征的镜像)和空间位置的镜像(类似于 ...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指教。

网友:
SOLIDWORK中的镜像有5种方向选择。。你要选你需要的哪一个。。

网友B(2012-04-13):
引用 网友A:
其实solidworks中的镜像是广义上的镜像,包括我们常说的镜像(形状等特征的镜像)和空间位置的镜像(类似于 ...

如果是装配体(3000个小零件组成)呢?大的装配体镜像后是错误的,而且丢失很多小零件

网友:
纠结的问题有解答了,谢。。。

网友(2012-06-06):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装配体(3000个小零件组成)呢?大的装配体镜像后是错误的,而且丢失很多小零件

如果是镜像装配体,那装配体下下属的所有(需要镜像的)子装配体和零件都要勾选。至于3000,没试验过这么多的零件。做多试验过280个左右零件的镜像,没发现问题。

网友(2013-11-01):
solidworks默认镜像其实就是两倍于基准面距离阵列

网友:
新手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