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镗孔,请教

楼主(2011-12-19):
加工中心镗孔:镗孔完后,刀具是转到一定角度,是不是要往一个方向退点,使刀具推出来时刀尖不碰到孔径内壁。这个过程要硬件控制还是要软件控制。

网友:
当然是软件控制了。硬件控制要撞刀的。

网友:
主轴要有编码器控制方向

网友:
用g76指令即可,停刀方向或x或y(在参数中设置)。( J/ K/ I2 A% g. v
或者用g85,简单一点。

网友:
软件吧,参数好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