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用压缩空气冷却可不可以?

楼主(2011-12-19):
我公司的龙门铣床上的刀具是用压缩空气冷却的,可不可以?刀具是那种机夹圆形刀片的立铣刀。

网友:
干式切削 ,已经很先进了。哈哈。

楼主:
好像我们公司的压缩空气不是属于低温空气冷却。就事气泵产生的气体。

网友:
感觉好象高速切削多用气冷

网友:
好像之前听说“埃莫克”有这样的冷却管,专门加工用的。工业上比较普通的叫涡旋管,你网上找找,看能不能买个自己改造。

网友:
现在的刀具涂层都比较耐高温了,必须要湿切的场合往往是为了防止工件受热变形和粉尘吧

网友:
我们叫风冷,就是一般的空压泵,在麻花钻旁固定一根风管,这样的确能延长钻头的使用时间。但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操作者的的指关节出现红肿,对健康很不利。

网友(2012-03-04):
我们硬铣时也用风冷ii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