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管式液压单向阀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19):
1,管式单向阀的最大设计通经有多少?有什么限制因素?
2,管式的球形单向阀和锥形单向阀分别的优缺点是什么?
3,一般管式单向阀的材料要求有哪些?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一个,得有30以上吧。

网友:
我单位用的通经80的 在主回油路上,法兰连接,阀芯为锥阀

网友:
我们厂里用的42吧锥阀芯,但如果是好几个油泵都在一个系统中并且都装了单向阀可能会发生共振噪声会很大

网友:
最大32通径,再大的用二通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