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熟料散装机的吗?

楼主(2011-12-19):
有做可伸缩熟料散装机的吗?如何实现散装机伸缩段的密封??机械密封还是O圈密封??

网友:
伸缩效果不好,密封有困难,比较好的方式是铰接转折臂,这个方式可以全部密封,只在出料口设除尘罩子,基本实现无尘,欧米日公司都尽可能采用这个东西,你给人家配套,人家也要求这个,当然,技术比直接伸缩有难度,

楼主:
问一下楼上的哥们,什么是"铰接转折臂"机构?能传个图片或者原理简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楼上的哥们,什么是"铰接转折臂"机构?能传个图片或者原理简介一下吗?

就是把输送皮带或输送斜槽做成多节的,用铰接方式连接起来,全密闭,这样在中间过程就不会有物料外流,

短结构是悬臂的,长结构有支撑轮子,拉动出料机头,就可以任意调节到你要的位置,而除尘风管是随着动的,就可以除掉出料口的粉尘,

结构有许多种,看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