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重命名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9):
考试时该提交画的图了  我一急 就直接在文件夹里重命名了(电脑系统里的重命名  不是proe里的重命名)  导致在别的电脑上的不开我画的图了     打电话给老师   老师说他可以打开   我想问下   怎么做才能打开

网友:
后缀没变就可以打开。

网友:
格式不要改动 就ok了!

网友:
不要用给他起中文名字,就可以打开

网友:
不改后缀名是可以打开的,有一点要注意的,如果是改组件下的零件,下次打开组件时会显示失败!

网友:
估计楼主是工程图里的改名吧,零件改了,而工程图里没改,造成工程图找不到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