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XA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CAXA能画三维的吗,老看到大家讨论实体和二维的,就是不清楚实体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
CAXA也可以,另外solidworks、UG、Proe、Inventor等等都可以

网友B:
CAXA制造工程师,可以画实体,然后生成轨迹线,生成加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制造工程师,可以画实体,然后生成轨迹线,生成加工程序

CAXA制造工程师是一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也可以,另外solidworks、UG、Proe、Inventor等等都可以

这个我知道,关键用到现在的CAXA都是画平面的,不知道怎么画实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XA制造工程师是一个软件吗?

是的,一个三维软件,现在一些学生比赛,职工比赛都使用,很容易上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关键用到现在的CAXA都是画平面的,不知道怎么画实体

CAXA分CAXA电子图版(只能画平面图),CAXA实体设计,CAXA制造工程师,后面两个可以画实体

网友:
CAXA制造工程师 可以做软体动画吗?例如胶皮的压缩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分CAXA电子图版(只能画平面图),CAXA实体设计,CAXA制造工程师,后面两个可以画实体

哦,这样啊,原来不是一种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个三维软件,现在一些学生比赛,职工比赛都使用,很容易上手

en ,懂了,有机会一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分CAXA电子图版(只能画平面图),CAXA实体设计,CAXA制造工程师,后面两个可以画实体

那这种CAXA的实体跟Solidworks和CAD这种纯粹的三维软件比起来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CAXA的实体跟Solidworks和CAD这种纯粹的三维软件比起来怎么样呢

不会用CAXA实体的,只用过UG、Proe、Solidworks,没法给你答案,呵呵

网友(2020-04-11):
CAXA实体设计可以的

网友(2022-03-07):
实体 二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