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这个梯形螺纹怎么算工时?

楼主(2011-12-19):
现在有一个T28*5的梯形螺纹,长度为310,请问从直径就是28的前提下车这个螺纹要多长时间,具体要车多少刀呀?怎么算工时呀?

网友A:
具体多少刀谁也说不准,看你磨出刀怎么样,刚开始可以多进一点,算工时,你自己做做看顺利大概也就半小时这样的,

网友B:
楼主你的机床是什么床子。普车还是数控。做这个师傅是老师傅还是新手?材料好加工否?干调螺纹的话,我看20分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多少刀谁也说不准,看你磨出刀怎么样,刚开始可以多进一点,算工时,你自己做做看顺利大概也就半小时这 ...

就是有没有具体算车螺纹工时的公式呢?我不车这个,但是我是工艺部分给工时定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床是什么床子。普车还是数控。做这个师傅是老师傅还是新手?材料好加工否?干调螺纹的话,我看20 ...

机床是普车,型号用6140、630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没有具体算车螺纹工时的公式呢?我不车这个,但是我是工艺部分给工时定额的

呵呵,我是加工的。计算公式我也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