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塞规止规不止

楼主(2011-12-19):
我用攻丝机攻M8螺纹孔,经常止规不止,丝锥还经常断在孔里,造成废品。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1-12-21 12:37):
底孔6.8+-0.1,新丝锥的第一根活总是不止。

补充内容 (2011-12-21 12:41):
螺纹孔规格M8H6,丝锥规格M8H2.

网友A:
可以把功丝机螺丝调松点,试试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材料,或丝攻问题,攻丝时加菜油试试看

网友:
调一下丝锥,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功丝机螺丝调松点,试试看,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材料,或丝攻问题,攻丝时加菜油试试看

攻丝机螺丝?不是太明白。止规是所要求的最大尺寸吗,怎么螺纹是平的,是不是最大尺寸的中径呀,防止检测时破坏合格螺纹孔。

网友:
经常断丝锥的话,可能是底孔小咯!一般攻丝都要大点容易功

网友:
断丝锥的话 可以用有扭力保护的丝锥夹头   止规不止看看你的丝锥质量和攻丝机精度要求

网友:
首先丝攻用的材料对吗?适合加工吗?  底孔钻6.8可以没有问题,还有夹头的跳动,主轴的跳动建议用丝表打下是否很大。

丝攻折断 底孔深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