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简易快速分度头。精度误差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9):
是分12等份那种。。分的等份越多。误差越大。。有时会偏差到1厘。。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这个是如何定位的,加工精度怎么样

网友B:
看图片,分度槽对称轴并不经过圆孔轴线,是设计故意还是加工问题?估计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如何定位的,加工精度怎么样

用一个活动的弹簧插销来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分度槽对称轴并不经过圆孔轴线,是设计故意还是加工问题?估计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

是的。。这个是原设计图纸。。请指教。。市面上买的那种简易分度头也是这种设计 。精度也是不怎么好。。还有另一种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好一点?

网友C:
我认为设计在不在一条线上,没什么大碍,只要等分对了就行啦。不然就是你的定位销不合理。我以前做一个直接是一个定位销,移到位置上直接定位销插进去就行啦,工件打好孔正负0.1mm.我当时打孔是6mm的孔,大点孔没打过。

网友:
1建议以内孔为定位基准
2在工件与简易分度装置上合适位置安装定位销或者削边销,作为辅助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设计在不在一条线上,没什么大碍,只要等分对了就行啦。不然就是你的定位销不合理。我以前做一个直接 ...

我的也是一个固定的定位插销  每分一个等份插销就会弹出来锁住。。当然也怀疑过是否是插销松动影响的。。。不过这种分度头不存在回转间隔的。。。。。。。我好迷惑啊。。。

网友D:
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问题

之前工人反映 我也是这样想 后来自己亲自试验。。排除了各种问题。。插销松动。。轴承配合。等等等。  一一排除。。。。  最后只能怀疑是不是设计上的问题了··   广东貌似是东莞生产的那种简易分度头  24等份的   精度就控制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设计在不在一条线上,没什么大碍,只要等分对了就行啦。不然就是你的定位销不合理。我以前做一个直接 ...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定位销离中心点位置越近 精度越好 反之 越差???

网友:
误差1厘?跟加工工艺有很大关系吧!
建议晒下加工方法。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加工是按设计来得。应该是定位问题。

网友B:
按照这样看来,应是加工精度造成的。因为分度槽对称面并不是对旋转轴对称,如果加工造成了理论对称轴偏离了旋转轴,相当于偏心圆了。就会产生分度越多,误差越大。而且。  同时,你是利用销钉定位,这样销钉的加工误差,再同时加上分割槽的加工误差,产生了累积误差就相应放大了一些。 这要求精度相当高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样看来,应是加工精度造成的。因为分度槽对称面并不是对旋转轴对称,如果加工造成了理论对称轴偏离了 ...

你所说的加工精度是说这个分度头制作是的加工精度、 还是工件分度时的精度?比如我要加工这样一个产品     分三个等份。。

分出来后 A等份和B等份孔距是122   B等份和C等份是122.5
到了C等份和A的时候变成123了。。。。。
这是分度头的内部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加工精度是说这个分度头制作是的加工精度、 还是工件分度时的精度?比如我要加工这样一个产品  ...

分度头的制作精度。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E:
机械的东西其实很好分析出问题,因为东西都摆在面前。
设计没什么大问题,应该想办法做一个检测,两件需要检测,一是楼主提到的分度件,二是加工完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的东西其实很好分析出问题,因为东西都摆在面前。
设计没什么大问题,应该想办法做一个检测,两件需要 ...

工件问题排除了 我觉得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窃以为,
定位销要伸缩需要导向,不许旋转
定位销要弄大点,增加刚性
定位销弹簧力要大,最好是设计单独的快速锁紧,实现定位和锁紧分离
分度盘的加工质量看上去不理想,是否有热处理变形,检验是否合格,检验方法是否恰当
定位销照理论应是离圆心越远精度越高

经过兄弟的问题,我决定:如果我用,一定还是去买一个好了,自己要做好成本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分度槽对称轴并不经过圆孔轴线,是设计故意还是加工问题?估计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

首先是设计问题,当然制造精度也不能忽视。这种结构的分度盘,多用在批量加工需要分度的零件夹具上。分度槽要开成楔形,定位销也设计成楔形,后面加压簧,这样就个以消除销槽间隙,准确定位。在使用时如发现有误差,也容易单边修偏。只到修的不超过公差要求就行了

网友:
没有看楼主的图。
但我觉得只有两点问题。
一,零件的加工精度。
二,组装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