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x密封圈在冬天冷热漏油,何故?

楼主(2011-12-19):
各位网友:我们这里是北方天气,冬天的确有点冷,最近出现怪现象,KW静压线多触头的液压缸油缸头(大约有70个)的YX密封圈在停机时间长(大约5-6天)的情况下,再重新开机油温低,油缸头的YX油封漏油严重,当开机时间变长油温升起来的时候,油封又不漏油了。这种情况正不正常,是不是油封的质量问题,还是油封老化了需要更换。

网友:
密封橡胶件热涨冷缩现象,

网友:
Yx密封圈的安装示意,从上图可看出Yx密封圈的原理是压力油液进入空腔压缩密封唇产生变形而密封,橡胶的弹性对温度敏感,温度降低时弹性减少,所以变形量不足而产生泄露,尽管液压油的粘度随温度降低而升高,但不足以抵消弹性不足造成的影响,而热胀冷缩有一定的作用,但感觉不是主要因素,这是俺的猜想,仅供参考

现在的密封圈是什么材质的?硅橡胶的温度适应范围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密封圈在较长时间没用变硬,使用一段时间就因为油温变软。可以这样对比。把长期没用使用的液压缸的密封圈取下加热到工作油温。再两个加热和未加热的密封圈的液压缸对比。

网友:
应该是密封件的玻璃化温度太高,估计也就-20多度,失去弹性后密封效果不佳,油温上去后才恢复正常,如果油缸不方便放在暖和的地方就只能换密封件了。密封的不工作温度可以比工作温度低10~20度,如果只在白天工作,也许没必要选择-45°C以下的材料。

网友:
那么复杂看不懂,试试1

网友:
一是密封圈的使用温度低,东北的温度应该在零下30度以下。二是密封圈的材料有问题,放置时间长了,不回弹。

网友:
我感觉是材料老化,与温差关系不大,您可以试验一下,这批油缸密封的使用寿命估计没有多少了。
我也是估计,见笑了!

网友:
估计是老化了  但是密封是有余量的 在温度高的时候任然可以实现密封

网友:
密封圈德材料不耐低温

网友(2012-01-19):
密封老化,温度过低,造成冷缩,油温升高后,恢复正常弹性变形,建议更换密封,或者冬季尽量减少停车时间。

网友:
油缸使用多久了?何时出现这种状况?
, b4 n9 \1 |7 y" t查看油缸,YX密封圈的温度使用范围。再做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