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乙二醇抗燃液压液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泵较为合适?

楼主(2011-12-19):
各位网友:水-乙二醇抗燃液压液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泵较为合适,哪个品牌的泵比较适宜

网友:
普通液压泵降工况使用,要可靠性高的选择国外品牌,有些专门针对这种液体的

网友:
使用什么性质的液压油是由泵决定的,现这种比较通用的液压油很多泵都可以使用,力士乐和sauerdanfoss的柱塞泵齿轮泵都能使用啊

网友:
一般选柱塞泵吧,泵的品牌看你对系统性能的要求及经济实力的平衡点啦,同意2楼观点,国产泵降额使用是个办法。

网友:
力士乐的EA10VSO  A4VSO

楼主:
请问力士乐恒压变量泵A10VSO71DFR/31R-PPA12NOO可不可以。

网友:
A10V的前面要有E,E是HFC抗燃液压油,EA10V才对,不然泵要坏的,见样本92711的第2页说明

楼主:
多谢楼上的讲解,高人啊。

网友(2015-08-13):
您好,偶尔看到你之前在找水乙二醇泵,我们有两个系列的产品,专门是用水乙二醇介质的。如果还需要请加我QQ223672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