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氧焊接,用不了几次就松动了!

楼主(2011-12-19):
我公司有一件材料为20Cr、硬度为HV600的零件,是缝纫机的提升拉杆件来的,杆的直径为10、长度为60、与其对应的连接块孔径是10、总厚度是8、总宽度为16、长度为40,我们要求这二件零件是过渡配合然后再无氧焊接,但是加工对方却用间隙配合加自动送料的亚弧焊,(对方说那边没有无氧焊接)。结果是用不了几次就松动了。

   试过的补救方法:

1、用手动送料的亚弧焊重焊,拉力还可以,但是外观变形大、又要重新热处理。

  2、用激光焊的也是在四周焊上一圈而已、根本是渗透不进去,拉力不是很好,成本也高。

  请教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办法补救?(注本批试制件数量不多的只有100件)。真的非要无氧焊接补救吗?还有无氧焊接真的还没有这么普及吗?

补充内容 (2011-12-20 20:58):
我说的那种无氧焊接就是有一个像铜垫圈的套在轴上,焊接后那个垫圈就融化渗透入那个孔和轴的间隙中,不过在表面还能看到一圈铜边.以前我们都是找苏州昆山的做的.

网友:
真的不知道无氧焊接是什么,长见识了

网友:
无氧焊接?万能的百度好像也不知道,氩弧焊的焊接环境已经是无氧了,而且氩弧焊相对其他焊接来说已经是效果很好的焊接方式了,至于你说的手工上料焊接牢度可以,自动不行,那还是焊接过程中没有控制好,不是焊接方式的问题

网友:
对焊吧, 这样能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