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中心钻的中心高?我用2种方法准确度都不好

楼主(2011-12-19):
各位高手大侠,高手,神人……大家来,指教指教

怎么看中心钻的中心高,怎么对到x0上去。我用的有两种方法,一是用顶针在端面上打点然后对这个点,二是,在端面划个圈测量x值,准确度都不好……

今天断了两次中心钻,崩溃了,……我同事说能看出来高多少和x值是否对准确,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是斜导轨车床……

高手们,大侠们,神人们,多多指教多多发言……感激不尽

网友:
断了两次中心钻?是够崩溃了

网友:
可以将钻磨段一些,刚性会好些

网友:
对不起是磨短

网友:
中心钻的直径靠在工件表面, 测量里输入  (工件直径+中心钻外径的直径) 测量。

网友:
我说这个可能要挨大批:我领来中心钻,都要上砂轮磨一下。稍短些,把后角磨大些。我的加工经验是,新钻不好用,理论上的数值不见得能应付所有的活

网友:
办法:夹头装个棒,车外圆,打个车过棒的跳动,如果主轴好的,那跳动就很小的。然后棒上吸个跳表,跳表打中心钻外圆,打到和主轴跳动一样那就是X0位置了。这个办法是我从机床厂看来的。

网友(点评):
太麻烦了吧

网友(点评):
这方法应该很准

网友:
楼上的正解,等于矫正尾座中心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直接把磁力表座吸在主轴卡盘上。

中心钻装到刀座上,靠近卡盘,把表压到中心钻的外圆上, ...

卡盘同心度要好。车一刀下来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
可以把中心钻靠牢工件外表面(这时要记牢X值或数值设为0),然后拿外径的一半加上中心钻的一半就得到这个工件的中心了

网友(2012-02-23):
就是把《百分表》吸在《卡盘》上,在把百分表的《表针》放在《中心钻》上,用《手》转动《三爪卡盘》,看百分表转中心钻《一周》是不是指针不变《就是打主轴和中心钻是不是同轴度一样》,一样了那就是在中心了,就是X0。

网友:
机床没撞过的话,直接G0 G30 U0就好了啊,中心点出厂时是设好的啊

网友:
哦,加一句,如果撞过机就要重新校中心高了,你死活都不会对到中心的,斜床身就这不好,当然,如果是排刀机除外。

网友:
长长见识了!谢谢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