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牵引机的牵引速度?

楼主(2011-12-19):
挤出设备的大侠如何算牵引机的牵引速度,,,,,

网友A:
根据挤出量V(ml/min)除以截面积(mm^2)即可求出大约值。
实际中牵引速度比这个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挤出量V(ml/min)除以截面积(mm^2)即可求出大约值。
实际中牵引速度比这个略快。

貌似不是这样算的吧,不是用电机转速和转速比,之类的算的吗,,??

网友A:
嘿,
根据牵引速度、电机转速去求减速比啊!
这只不过是一个从角速度到线速度的转换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
根据牵引速度、电机转速去求减速比啊!
这只不过是一个从角速度到线速度的转换过程。

那得怎么算啊,,,汗,,,不会算啊,,

网友B:
V=3.14DN     n=r/i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14DN     n=r/i    试试这个

兄弟,想问下D是什么值啊,,,谢谢,,

网友C:
根据产量来算基本上是对的,另外还考虑是收卷上还是人字板上,收卷上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产量来算基本上是对的,另外还考虑是收卷上还是人字板上,收卷上略快。

怎么算啊,收卷,,,??

网友(2012-04-12):
不会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