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加工,老师傅的土法,加工中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楼主(2011-12-19):
本人现在一家私企工作,用的是加工中心,我们主要做的毛坯都是铸件。按照我们厂老师傅的工艺,就是先划线然后再按照线进行加工,我觉得这样太麻烦,或者说这样比较适合他们之前用的土设备,加工中心的作用就没有很好的体现。

希望各位大虾给我些建议该如何改进,(注:那些铸件的铸造精度不高,可以说一个和一个不一样,外形相差1-2毫米很正常,加工完后要求公差0.1-0.2mm)

网友:
上加工中心干的有批量的毛坯,以精密铸造坯料的坯料为妥,抄出面就可以定位加工,砂铸的坯料就不合适,不是老师傅土,你的粗面直接上加工中心怎么玩?

必须要整体考虑工艺流程,有一个环节不配套,效率就不会高

游客

网友(点评):
划线做基准然后上加工中心,每件都500了,可以用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要我说,你们这些大侠也不过如此。回答得很傻比,因为楼主的问题也很傻,一个图都没有,你们居然都可以热烈的讨论起来(加工后的公差要求0.1-0.2这是什么精度要求都没描述清楚)讨论个毛的加工方法。

网友(2012-04-17):
998 大侠 点评果然到位
粗面肯定是不能直接上的,我现在也是先用普通机床加工基准面然后上加工中心,但问题是就一个基准面不能完全定位还要打两个定位孔,问题就出在了定位孔上了,每个定位孔的位置都不一样。注我这每件活的量在500左右。
很专业,很到位

网友(2011-12-19):
貌似可以用普通床子干个定位基准面,然后上加工中心去做,那样也可以的。夹的地方找那些不需要加工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一个基准面怎么实现完全定位呢

网友:
毛坯件不是不可以做的,但一定要选好基准,有了基准就好定位,不然没法定位,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太有钱了这样得精度还上加工中心,老师傅都是喜欢用这样得土办法,

网友:
我们这即使是车床,铣床,钻床全用上,都舍不得上加工中心,

网友A:
建议毛坯铸造时在毛坯加工面铸造几个定位,后续可以把它直接加工掉,这样速度快又不影响毛坯外形
工装又好设计,不要大改。
这方法很实用,成本又不高

用在线测头成本最起码要3-5W。

网友(点评):
那如果铸造出来的定位孔位置精度也不高怎么办呢

网友B:
4#楼的说法虽然很对,但是现实上成本增加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买的起那样设备的工厂也不会用这样的毛坯,8#楼说的这个铸造的时候增加定位,显示当中势必增加不少铸造成本,这个也是 很少采纳的,遇到这样的烂毛坯我们的主要采用的办法还是3#楼的做法比较多,一般是采用普车或者数控加工一个基准面或者铣床粗铣一个定位面来为下一步上工装夹具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做好基准。

网友(点评):
关键是就一个基准面不能完全定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毛坯铸造时在毛坯加工面铸造几个定位,后续可以把它直接加工掉,这样速度快又不影响毛坯外形
工装又好 ...

定位点要求也不会很高,2-3MM的公差可以吧

网友(点评):
定位基准2-3mm的公差,那还能救定位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了,不是“救”是叫

网友(点评):
毛坯铸件加工余量不止2。3mm吧,毛坯定位还要那么准确干哈,只要余量足够大呼的吃刀量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说法虽然很对,但是现实上成本增加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买的起那样设备的工厂也不会用这样的毛坯,8#楼 ...

基准面只许有一个的,俩基准到底以谁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