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除了钻床还可以用什么?

楼主(2011-12-20):
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里面要扩一个19.8mm的孔,然后我选了z535型立式钻床,锥柄扩孔钻,结果老师说不能用钻床,因为没办法固定工件,会有偏差。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固定工件,或者说换一个机床(不用钻床)来扩孔。

这是最后半精镗后的孔,7级公差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先找个钻头钻孔然后穿丝扩孔!

网友:
方法很多,车,镗,线切割,根据零件精度及加工成本决定

网友:
钻床要有配套的钻磨,用铣床方便点,,

网友:
工件不完全固定死,我们铰孔一般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车,镗,线切割等!绞孔的话要定制铰刀,一般的铰刀都是上偏差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感激不尽!下午就去答辩了~

网友:
用铣床类搪孔加工,想调多少就多少

网友:
一些小的打孔设备也能扩  如磁力钻

网友(2012-05-20):
用车床也很精密

网友:
电火花打孔机

网友:
这里无疑应选用车床精车,卡爪反装便于定位,加工精度好,加工效率高。无台阶的孔,调好刀具就不用动了。

网友:
就是用车床就很简单啊,本来就是回转体零件啊

网友:
他的工艺安排有问题吧  钻床一般是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的  而且钻头打出来一般都大于钻头的直径

网友A:
各位,此图旁边的2和下面的3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线切割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这样问,除了钻床加工便宜还有更便宜的嘛....

网友:
不能装死了,要活动。车床可以的。

网友:
此类回转件在车床上精镗之后,直接铰孔就行,批量的话,要试铰,以免超差。

楼主(2012-08-04):
引用 网友A:
各位,此图旁边的2和下面的3是什么意思?谢谢!

是去除几个自由度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