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的计算方法都不相同?

楼主(2011-12-20):
有两个齿轮,Z=12,β =45,m=3.5的斜齿轮,按公式算它们的中心距是59.3。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齿轮是以中心轴交叉90度的方式来装配的,经过实际测量,中心轴距应是61.1 。但是孔已经按59.3镗好,到了发现两个齿轮根本无法装上。是不是它们的中心轴平行或交叉的时候,中心距的计算方法都不相同?那该怎么算才对呢?先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斜齿轮平行轴使用时是两个旋向相反的齿轮配对使用。交错轴使用时,是两个旋向相同的齿轮配对使用。平行轴使用可以的斜齿轮是用不到交错轴的地方,旋向不同,不能互换。但相同模数,齿数,螺旋角的齿轮,二者的中心距也是相同的。

楼主:
谢谢xuechaoqun 我两个齿轮都是左旋的,有怀疑是滚齿那里出的问题,所以另请人又帮我验了一遍,他说这两个齿轮没什么问题。我就有点糊涂了,为什么计算和实测会有偏差呢?到底是哪里不对,难道计算方法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