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catia 图标

楼主(2011-12-20):
为什么会有个感叹号啊,有的时候正常的图标下会有不同的符号,都是什么意思啊??????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没用过,不知,帮顶了

网友:
就是说这个约束失效了,一般是因为你约束的那个零件尺寸变动了。

网友:
表示警告!可能是命令的使用不规范!选择参照有问题!

网友A(2012-05-22):
警告,里面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里面有错误!

谢谢~~~

网友(2012-07-27):
很简单,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客气!

网友(2012-08-28):
有可能是生成偏移所需要的基准出现问题

网友(2015-01-15):
这个图标代表这个约束存在问题,原因可能是(1)约束的两个零件其中一个被删除了或者修改时出现干涉了(2)这个约束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感觉第一个可能性更大,因为自己遇过这种情况,对于这样的约束,你直接删除就好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