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选用及处理要求,请教

楼主(2011-12-20):
35CrMnSi想用来做齿轮轴,中高速高负荷,齿面耐磨,不懂的看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处理规范。请问,我这轴图面上处理应该如何说明?请设计的前辈指点下,或者说教我看处理规范也可以,谢谢!

网友:
退火--调质--齿面高频 或 渗碳,看你齿面要求的硬度了。

网友:
不懂的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轴不同的用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啊

网友:
一般。正常的热处理就差不多了

楼主(2012-02-21):
35CrMnSia这种材料属于低合金高强度钢,需要作渗碳处理吗?
如果这种材料要达到HRC48-55度左右,图面上应该怎么要求比较规范啊?直接说明热处理HRC48-55这样可以吗

用于中速中载场合,急!

网友:
看你的毛皮是什么,如果是锻件,那应该是:粗车--调质--精车--高频。

网友:
35CrMnSia不用渗碳吧。可采取渗氮的方法提高强度

楼主:
渗氮的方法?如果用渗氮,表面50度左右 ,蕊部的硬度能达到多少度啊?
我拆了维修件,测的轴面及齿面的硬度都在50度左右,如何才能确定他是用了什么处理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