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床子的断丝老是误报,检测开关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12-20):
现在机床加工中未断丝经常显示断丝,然后就开始自动穿丝,或者执行自动穿丝时,检测不到丝已经穿好。
很迷惑,如何知道这个断丝检测开关的工作状况?

楼主:
没有人回复。
说一下今天下午做的。那个检测开关固定在机床的上的两个内六角螺钉拧松之后,发现金属壳上面是两个腰型孔,可以左右调整整个断丝检测开关,这样电极丝压断丝开关的那根金属杆的受到的力就是变化的了。不过暂时还没摸索出合适的调整量。

网友(点评):
嗯,以前都是电话问北京那边。

网友:
检测开关位置不合适或者是反馈信号受到了干扰,不行就换个开关~

网友(点评):
检测开关位置的问题,正在摸索调整。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