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总是逃离卡盘,请教原因

楼主(2011-12-20):
工件直径380长度4500,加工时转速在80rpm,在加工过程中,左侧用4爪卡盘卡紧,右侧用中心架,如图所示(点划线为定位带),为啥在加工的时候,工件总是向右即中心架方向移动,请教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问题应该在中心架上面,主轴转动时会和中心架产生反作用摩擦力,润滑建议使用油脂(黄油)等,最好不要用液体油。工序是:顶尖顶着—四爪预校紧(不要太紧)—中心架调好—夹紧四爪—松开顶尖。必须要四爪

网友(点评):
刚刚才看到这个帖子,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原因就是中心架夹持的工件中心线与主轴中心线不一致,重新调整中心架卡爪到最佳状态。

网友A:
右侧需要顶住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需要顶住11111111111

我现在要作的是车右边中心架位置的子口和平端面尺寸,没有位置,我想知道为啥子工件会移动,找不到原因还是不好解决,希望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和我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做过类似的轴,用三爪卡,因为工件外圆尺寸有大有小,第一件调好中心架后,加工没问题,后面的工件直径有变化,没有再调整,结果加工时工件外移,废了两件。应该是中心高问题。

网友B:
我想知道一下是不是工件左端是毛坯呀,没有车工艺直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一下是不是工件左端是毛坯呀,没有车工艺直台吧?

工件已经做了一次偏车,还有一次精车,我现在在车两端的精梓口

网友C:
四爪卡盘?为什么不用三爪?我感觉中心没有找正吧?偏心甩出来了?

网友(点评):
四爪很好找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爪卡盘?为什么不用三爪?我感觉中心没有找正吧?偏心甩出来了?

因为我们工艺里面有偏车我们不镗内孔,还有做动平衡加配重的

网友:
从你画图看,工件太长,重量集中在中前部,试试把四爪夹具的固定点尽可能的往中心靠,尽快能夹在工件的重心部位。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右侧向左边车削.抵消向右移动的趋势.

网友D:
不是转的时候有椭圆现象?

网友E:
我不公开讲了,这个问题是操作者的原因

网友(点评):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转的时候有椭圆现象?

都在公差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公开讲了,这个问题是操作者的原因

什么问题啊??操作者怎么了呀,没关系的,你说说看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啊??操作者怎么了呀,没关系的,你说说看赛

这种关于车床我问题我不公开的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关于车床我问题我不公开的讲了。

你发消息给我,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发消息给我,谢谢!!!!!!!!!!

    伙计,就想知道工件为什么向右移动吗?简单,一句话,你所架中心架与主轴不同心。
     就看不惯论坛里知道还卖关子的菜鸟。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同心,中心架没有对好吧

网友G:
中心架不在中心导致旋转时向外跑

网友H:
我怀疑没夹紧。我遇到过一次。没夹紧的情况下,中心架就相当于一个大螺母,这个活就像螺杆,卡盘是固定的,于是就慢慢的向尾做窜。

可否尽量多加持一些?

网友:
只是一个想法:
刀具反装,倒车车削试一下!!

网友:
中心架和主轴不通心

网友(点评):
这位楼主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中心架架的不正 形成工件的旋转轴线与机床主轴轴线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怀疑没夹紧。我遇到过一次。没夹紧的情况下,中心架就相当于一个大螺母,这个活就像螺杆,卡盘是固定的, ...

我   是应该 叫您姐吧~~

网友(点评):
哥们你太逗了,雪花可是如假包换正宗东北男儿身,您别看头像啊,我没猜错的话,那位应该是他女朋友。

网友(点评):
哦....我看他人挺细心的 且头像是女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心架不在中心导致旋转时向外跑

我们装夹辊子的时候,是2边装夹然后上中心架后再去掉中心架一侧的4爪,跳动都是控制在0.05以内的

网友(点评):
上中心架后再去掉中心架一侧的4爪就不会有中心跑偏的情况了?我都是一夹一顶然后再上中心架,到后面撤掉顶尖车了一会,还不是中心不对了。

网友I:
看看你的工件或者卡爪是否有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伙计,就想知道工件为什么向右移动吗?简单,一句话,你所架中心架与主轴不同心。
     就看不惯论坛 ...

知道还卖关子,你以为别人都是你啊,神经兮兮的,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同心的问题,可惜不是!!!!!!!!!

网友(点评):
人家好心回答你的问题,不管正不正确,用的着说是神经兮兮?!就你这素质,还来论坛混!既然不是不同心,那祝贺你取到真经!

网友:
好像是工件的中心架部位和车头卡盘不同心!工件旋转的时候导致卡盘和工件发生少量的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你的工件或者卡爪是否有锥度

我刚才去车间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卡爪伸出来太多了,有锥度,解决方法就是把卡爪反过来装夹,就没问题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去车间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卡爪伸出来太多了,有锥度,解决方法就是把卡爪反过来装夹,就没 ...

不用谢!相互帮助吗?以后你也会帮助到我

网友J:
你的中心架爪子有问题   估计是在工件的外圆上形成了螺旋角分布 导致一转起来 形成轴向分力

或者是轴刀花太粗 跟螺纹似的  一转 中心架上的爪子被挤压成了螺母 自然往外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中心架爪子有问题   估计是在工件的外圆上形成了螺旋角分布 导致一转起来 形成轴向分力

或者是轴刀 ...

恩,我虽然知道了解决的方法,但是对具体的分析却不是很明白,听了您的解释明白了,谢谢!!

网友(点评):
既然知道了解决的方法,为什么不晒上来,你这有是卖什么关子?有问题了就上来问,有经验就自己藏着噎着!你这算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中心架中心高与卡盘中心高不同导致,或者说中心架与卡盘不同心。

网友:
因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看跟帖,先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回复了。
看到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点评):
同贺同贺!开始我也没看跟贴,谁知道一脚就陷进来了。

网友K:
中心架用轴承,我们做直径280mm,长度16000mm都没问题。

网友:
原因很简单中心架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心架用轴承,我们做直径280mm,长度16000mm都没问题。

我没说中心架有问题啊,我们的问题是四爪卡盘的卡爪伸出来多了,夹紧的时候卡爪有锥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中心架有问题啊,我们的问题是四爪卡盘的卡爪伸出来多了,夹紧的时候卡爪有锥度

卡爪有问题,爪子镗一下啊或放置垫块。

网友:
中心架调整问题,没别的

网友:
中心架不在中心线上。自己想吧;看的出来你是新人。这是车工基本

网友(点评):
还是新人?哈哈!大侠看走眼了。

网友:
太简单 原因
1 工件不再机床的回转中心上,校正上母线侧母线。
2 中心基准没车圆。

网友:
道理很简单,就是工件的回转中心和机床回转中心不重合,调整中心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装夹辊子的时候,是2边装夹然后上中心架后再去掉中心架一侧的4爪,跳动都是控制在0.05以内的

俩边装夹后上中心架是准的但是当你去掉一头后中心并不时原先的中心了

网友L:
    一个原因;你的中心架中心低
    高向里窜,低向出窜(而且是差的太多)
    至于镗孔有锥度,是轴线的前后差。
   说的不太清楚,忘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原因;你的中心架中心低
    高向里窜,低向出窜(而且是差的太多)
    至于镗孔有锥度,是轴线的 ...

我也学习了,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在工件左面做个工艺丝孔,在后面拉住,加工完再堵上就可以了,一定要调整好托架

网友:
毛坯的表面怎么样啊
  是不是转的时候有椭圆现象

网友:
看了这么多分析,居然没一个人是说对的。

网友:
首先加工工艺基准面,然后打中心孔,中心孔是为了让机床尾座的回转顶尖顶住工件,基准面是为了家中心架,这个工件应该是两边都要加工的吧,最夹盘那边也有工艺基准面,这样才能加紧工件,还有最重要的是,保证两个工艺基准面同心,加工时候就好加工了,车工在加工一些不好加工的零件的时候,可以加工一个辅助的工艺基准面,可以保证精度 以及 易加工性

网友:
调整中心架或四抓卡盘都可以

网友:
把外圆的粗糙度弄低一点,中心架处。

网友:
要不是工件表面不元整  要不就是中心架与车床中心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