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哪个更容易磨削?

楼主(2011-12-20):
    你们好!若是用CBN磨粒去磨削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哪个更容易磨削?谢谢

网友:
磨削选用砂轮一般是以硬的磨软的,软的磨硬的,你用CBN的磨粒肯定是越软越好磨,所以个人觉得是奥氏体比较好磨削。

网友:
当然是奥氏体了,奥氏体塑形好硬度低,适合磨。

网友:
同意2#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2022-02-08):
马氏体硬 奥氏体耐腐蚀

网友(2022-09-16):
马氏体是热处理之前还是热处理之后?这个要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