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的孔,尺寸公差是0.02,用钻头钻能保证吗?

楼主(2011-12-20):
一个20的孔,尺寸公差是0.02,请问用钻头钻能保证吗?还有钻头钻最好能保证多少的公差。铰刀呢? 谢谢!

网友:
钻头没门,0.2都够呛,铰刀有戏,不过也要看材料孔深等条件。

楼主:
恩,呵呵,我想也是,谢谢你啊

网友:
钻头只能打底孔,0.02的公差钻头在孔里钻的时间不一样钻出来的孔就可能就超过这个公差了

网友:
钻头保证不了,就是能把磨得够标准,控制到那个范围,钻的时候切屑挤一下,就白忙活了。先钻底孔再用铰刀,0.02不是问题。

网友:
头上得标号一般是几点几之类的,几点几几的没碰到过,

网友:
先用钻头钻孔,后用铰刀铰铰孔。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先钻底孔再用铰刀,0.02不是问题。

网友:
用u钻,g81,内冷,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2-15):
转头能干还要铰刀干嘛的

网友:
上铣床用两刃铣刀。'先做引导孔'--或用定径镗刀。就可以

网友A:
钻头可以保证,这是1956年考4级工的题,先用台钻钻小孔,慢慢扩孔,最后用立钻扩孔,最后留0.1~01.5mm用φ19.9钻头钻,或挑的φ20减差较多的钻头钻。

网友(点评):
单件这样行,自己做个欣赏下嘿嘿,不过上量的即使小批量都划不来的

网友:
各位 问一下比如内孔20mm 底孔钻出多少来然后铰比较合适?

网友:
钻头保证不了,先钻底孔再用铰刀,0.02不是问题的,关键底孔要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头可以保证,这是1956年考4级工的题,先用台钻钻小孔,慢慢扩孔,最后用立钻扩孔,最后留0.1~01.5mm用φ1 ...

工艺上不合算啊,还不如先钻再铰来的方便,2丝公差铰刀是很轻松的

网友:
钻头不行,铰刀可以但要看有多深还要看材料!

网友:
钻了再绞或者精镗,看样子是销子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可以保证,这是1956年考4级工的题,先用台钻钻小孔,慢慢扩孔,最后用立钻扩孔,最后留0.1~01.5mm用φ1 ...

现在都快2014了,还用这种陈旧的方法?费力不讨好!

网友:
考的是思路,不是经济效益,就现在,在数控设备上,你也不敢保证百分百合格。

网友:
先钻后铰,有一定难度啊

网友:
我们加工一种零件跟你这要求差不多,穿销用,30的孔,公差要求0.05,我们是钻29的底孔,然后用铰刀,因为孔不是很深,只有35MM,保证0.05的精度没问题,效率也很高
话说用钻头直接钻,让我磨20的钻头,我最多只可以控制在0.1--0.15的精度,不过很费眼神的说(都是用手工磨钻头的)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能保证 0.05。0.02要么镗要么铰。

网友C:
钻孔能达到IT11-12,如果采用铰孔可达到IT7-8。理论是这样,但是要看工件是什么材料,热处理工艺如何(正火,调质还是淬后加工)。如果是热处理之前要求0.02mm,很简单,铰,镗都可以。热后的话难度较大,即使合金铰刀也很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孔能达到IT11-12,如果采用铰孔可达到IT7-8。理论是这样,但是要看工件是什么材料,热处理工艺如何(正火 ...

热处理后好镗不好铰,镗的话用CBN的刀片就成。

网友:
先用φ19.8钻头钻孔,后用φ20H6铰刀铰孔。

网友:
先钻后铰就没问题,钻头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
钻头是肯定不行了,用铰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简单的活都不会排工艺,是做机械的吗

网友:
关键看在什么设备上加工,普通的钻床用得先用钻头钻底孔,然后用铰刀粗铰一下保证精铰的余量,在用铰刀精铰,也许能保证2丝的公差。

网友:
理论上通孔的话用进口刀片钻或整体硬质合金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内喷钻。实际还是要看工人的操作水平(转速进给以及机床的主轴钢性都是问题)。

网友:
去德国钻这个孔估计没问题

网友:
钻头完全可以保证了,不过你要有高级技工,否则的话,就要按老套路干了,先钻后铰

网友:
铰是没问题。。。。。。

网友:
难道大家都没有用过钻铰刀吗,单纯保证孔径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
先用钻头对心用铰刀就可以做到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铰吧?只钻的话新买工具成本就不小

网友:
钻头是不用想了,铰刀到还可以保证,如果量大通孔的话,建议用拉床拉刀加工!

网友:
我更倾向于精绞,铣刀工时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上不合算啊,还不如先钻再铰来的方便,2丝公差铰刀是很轻松的

问的是怎样能达到,问的是方法,不是效率。

网友:
难道大家都没有用过钻铰刀吗,单纯保证孔径的话没有问题!
-----------------------------------
估计这里很多人都没用过这个钻铰刀

网友:
被加工材质,机床,孔深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的,单纯用钻头肯定保证不了的

网友(2012-03-17):
孔打好留10丝用铣刀在加工,铣刀质量好点用京瓷的。我们1产品保证2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