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台专机,镗孔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1-12-20):
我这有一台专机,镗90孔,公差是正负0.035mm。精镗完的尺寸是88.5,精镗第一刀完的尺寸是89.4。为什么第二把刀出来的尺寸老是会变。尺寸在90负0.05到正0.03之间变来变去的。求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孔深度,加工的线速度/

网友:
这不是在公差里吗?至于为什么会变,这个就得检查来看看吧。

网友:
你已最慢的速度镗一下试试

网友:
机床精度,主轴问题。想要细解请发图过来

网友:
这里有好多问题,有刀,刀杆,工件的材料,走刀量等等,

网友(点评):
尺寸不稳定,跟刀杆,材料,走刀,根本就无关系。

网友:
这个你要根据你现场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啊,你可以把相应的数据统计出来,然后再分析

网友:
这个没看到你干的话好像不好回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