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懂得请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1-12-20):
加工心攻丝,现有发现丝攻在攻下去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回上来的时候就断了,找不到原因,具体程序和刀具如下,请高手指点:
材料304不锈钢,T1    10mm铣刀    T2     定点,T3    3.4钻头      T4丝攻       T5    6MM钻头
需要攻M4的螺纹,丝攻为OSG sus 螺旋丝攻
%
O0000
(PROGRAM NAME - T)
(DATE=DD-MM-YY - 20-12-11 TIME=HH:MM - 11:30)
N100G21
N102G0G17G40G49G80G90
(UNDEFINED TOOL - 1 DIA. OFF. - 1 LEN. - 1 DIA. - 10.)
N104T1M6
N106G0G90X24.Y-14.A0.S2000M3
N108G43H1Z50.M8
N110Z1.
N112G1Z-1.F50.
N114Y14.F500.
N116X49.5
N118Y-14.
N120X24.
N122X31.5Y-6.5
N124Y6.5
N126X42.
N128Y-6.5
N130X31.5
N132X35.25Y-2.75
N134Y2.75
N136X38.25
N138Y-2.75
N140X35.25
N142G0Z50.
N144M5
(TOOL - 2 DIA. OFF. - 2 LEN. - 2 DIA. - 10.)
N152T2M6
N154G0G90X13.5Y13.5A0.S1300M3
N156G43H2Z10.
N158G98G81Z-1.R1.Q2.F50.
N160Y-13.5
N162X24.8Y0.Z-2.
N164X40.8
N166G80
N168M5
(TOOL - 3 DIA. OFF. - 3 LEN. - 3 DIA. - 10.)
N176T3M6
N178G0G90X13.5Y13.5A0.S2000M3
N180G43H3Z10.
N182G98G83Z-16.R1.Q2.F100.
N184Y-13.5
N186G80
N188M5
(TOOL - 4 DIA. OFF. - 4 LEN. - 4 DIA. - 10.)
N196T4M6
N198G0G90X13.5Y13.5A0.S100M3
N200G43H4Z10.
M29S100 m03
N202G98G84Z-15.5R1.F70.
N204Y-13.5
N206G80
N208M5
(TOOL - 5 DIA. OFF. - 5 LEN. - 5 DIA. - 10.)
N216T5M6
N218G0G90X24.8Y0.A0.S1500M3
N220G43H5Z10.
N222G98G83Z-26.R1.Q2.F80.
N224X40.8
N226G80
N228M5
G0Z100.
N230G91G28Y0.
N234M30
%

网友:
兄弟你太猛了,孔打16,牙攻15.5,不怕丝攻顶死啊。
另外速度太快,s60,f42即可。
还有不知道你是否用的弹性夹头和加攻牙油?

网友:
用刚性攻丝指令试试。。。

网友:
g84前加m29s。。。。。

网友:
程序基本没问题。不过加工深度太深了,排屑不畅,回牙时折断的。建议买螺旋槽丝锥,那样可以外排屑,不容易卡切屑。我以前在45钢攻M3和M2.6的螺纹,起初也是一直断,原因是深度要10以上,直槽丝锥一直卡切屑,偶然一次错拿了根做铝件用的螺旋槽丝锥,结果几百个下来竟然没挂掉,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丝攻是用的螺旋丝攻

楼主:
不知道谁能帮忙改改吗,谢谢了

网友:
对程序了解不是很透,这方面暂不作评论。不过就攻丝来说,这个孔对M4的丝锥来说太深了,而且还是不锈钢!分析原因为排屑不畅、润滑不足或切屑阻塞导致退刀丝锥被抱死。如果程序没问题,建议如下:
1、使用不锈钢攻丝油(一般植物类油脂可以试用);
2、换用内冷丝锥(如有)、涂层丝锥或性能更好的丝锥;
3、采用分段攻丝。

网友:
304材料够难加工的,属不锈钢中难加工的了

网友:
用那种带扭力保护的夹头试试

网友:
建议不要用OSG的丝攻,换下别的牌子的粉末冶金丝攻试用下,304不锈钢很难加工的

建议程序M4丝攻攻2次,程序先攻一半,退出来,第2次再攻到底。

这样排屑好,不行攻3次,4次,都可以试试

N196T4M6
N198G0G90X13.5Y13.5A0.S100M3
N200G43H4Z10.9
M29S100 m03
N202G98G84Z-7R1.F70.

       z-15.5

N204Y-13.59
N206G80
N208M5

网友:
"材料304不锈钢",可能是丝锥的问题,这类材料丝锥可以自己修一下前角。丝锥回转时把未切掉的料挤压在丝锥后面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速度太快 排屑不畅 刀具相对的刚性就差了 换有色粉末刀 顺便把速度降一降 别忘了换点好油。。。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各位的高见

网友:
1选用钢件丝锥,就是前端带有刃顷角的丝锥,锥度较大,可以使切削阻力递进,而且有小的螺旋角,利于排屑2用润滑性好的油类冷却液或直接用植物油,增加润滑减小摩擦3改变加工方法,将底孔稍加大一点,攻丝时才用分段攻丝,15的深度可分为两次加工完成6 O6 d% j; B$ p& r' x

网友:
请多指教,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