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片是3个厚的,我想在中间开一个矩形的孔,能加工吗?

楼主(2011-12-20):
这个铁片是3个厚的,我想在中间开一个矩形的孔。如图,请问这样的孔能开吗?问题是孔德四个角都是直角。如果要是能开的话麻烦说一下加工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专用机械, 激光都可以

网友:
线切割数控机床可以

i

n

q

i

e

网友:
线切割加工,,,,,,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先钻孔,再哪锉刀锉锉

网友:
数控铣床好弄,以前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弄过,毕业了都没碰数控铣床。编程先打个通孔,然后换立铣刀铣矩形,顺时针加工G42刀具半径补偿

网友(点评):
铣刀出来是圆角的,人家要直角

网友(点评):
谁说铣出来是圆角的,我记得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就是铣得直角,要用刀具半径补偿,你用过数控铣吗

网友(点评):
你给我铣出个直角来我看看来?这个可是没有退刀槽的

网友A:
激光切割机,速度快,但价格比较高

网友:
3个厚?最省力冲床,不怕麻烦线割,清角要求不高用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给力,量大的话上冲床很有效率,质量也可以保障。

网友(点评):
线切割怎样加工密闭的孔?……

网友:
应该用线切割吧,上机床直角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机,速度快,但价格比较高

请问一下铝的能切吗?

网友:
激光切割了 冲压肯定不行

网友:
锯片铣刀或三面刃铣刀3 p6 S& N2 f. Z# w+ f

网友:
线切割,省事{:so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刀都可以。

网友:
这东西肯定激光切割,速度快精度高。 价格便宜  联系:15961524320

网友:
铝可以线切割没有问题!

网友:
钻头+锉刀

网友:
激光呗,现在激光切割越来越普遍了

网友:
具体用什么加工方式,要看工件加工后尺寸要求。

网友:
光看这种没有尺寸和精度要求的图纸,是不能说具体用什么方法加工成本低,质量高,效率高的,精度要求高的话,用线切割,和激光等都可以,精度低的话建议模具冲压。

网友(点评):
赞成这观点,不知道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不好说用什么方法最好。

网友:
预钻孔,再线切割,@_@

网友:
建议采用冲压的方式.成本低.效率高.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
激光要比线割快   ,,,,,

网友:
用线切割应该不错。。只要能导电的都能干 只要是通孔 不是螺旋的就行

网友:
铝也行,批量大用普通冲床、小用激光、转塔冲床,一两个用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点评):
刚准备看完所有贴子回复的。,都是上来问青红皂白。就乱回答一通、。材质,数量。精度要求。 你说到量,我就不回复了、。呵呵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导电的,线切割都是可以搞定的,
而且像你这样的,一般人都会优先选用线割

网友:
激光切割 ,价格一点不高,可以切铜,铝,塑料,还有木头,有需要联系我,18734874231

网友:
直接用线切割好了!
..................

网友:
加工铝的用线切割,激光的不太好使

网友:
加工方法多了,线割,激光,如果是多的话冲压也行啊

网友B:
线切割,铝也能切,铣床也能铣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铝也能切,铣床也能铣方角

铣床怎么铣方角?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线切割,激光,水刀都可以啊

网友:
看你的加工精度要求了,你先说说你的精度要求。要不,不好下工艺,我觉得一个完整的图纸,公差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激光或者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如果一定要求直角,看量是否大小,如果不多,可以几块焊在一起,线切割,比较快和省钱,冲床得有R3的圆角

网友:
激光切割机,但铝切完之后表观质量不好,需要处理一下,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
3个厚,不算厚,批量的话冲床就可以。单件线切割,数控激光切割也可以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刀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