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矩形孔能做吗?

楼主(2011-12-20):
如图,这是个3个厚的铁片,我想在想在中间开一个矩形的孔。如图,请问这样的孔能开吗?问题是孔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如果要是能开的话麻烦说一下加工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不知尺寸多大以及尺寸精度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数控切割机,直接切下来,或者直接上冲床,3mm应该不成问题。另外还可以先加工出比公称尺寸小的孔,然后许多片叠加在一起,上插床。再有就是根据你要加工的数量,选择最适合的加工方式。

网友:
激光切割的话没问题。

网友:
中间打个穿丝孔,用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应该比较简单吧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不高上冲床,,用激光切割,线切割都可以加工出来的,很简单的事.

网友:
不知道多大,尺寸小要求不高可以冲床加工- y' z  ]' T' w+ [( O
要求高的话,可以线切割,水刀,激光。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普通冲床就搞定了,要求高的话激光切割。

网友:
冲床直接可以冲,成本比激光低。

网友:
也可以用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用激光切割,边上四孔一起搞定

网友:
精度、尺寸很关键!
如果精度不高,尺寸小直接数冲就搞定了

网友(2012-01-19):
激光,线切割,气割、数冲、开模、

网友:
激光切割没有问题!只要定位不是很精密就行

网友:
量多的话开模具,普通冲床冲就行;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激光切割,线切割,
反正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和数量来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

网友:
16楼说的好,各种加工方式都要归结到加工数量上

网友(2012-02-20):
用线切割最简单·········

网友:
用激光切割,线切割都可以加工出来的,很简单的事.,我公司就有激光割,有要加工的找我。电话15851848834.QQ
;924897284

网友(2012-05-18):
线切割,水刀都可以

网友:
用冲床能冲出直角么,一般都带了一点圆角的。还是激光和线割吧

网友:
看精度和数量。量小用激光切割或线切割或机加工后放电清角。量大的话用冲压。不过用哪种加工方法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尖角。最好在四个角上做个R逃肉。对于一般的零件来说是不影响的。

网友:
额,楼主应该不是钣金现场操作,也不是模具现场操作。只能说是个路过的。
最好精度最高的是线切割,
怕有斜度千万不要激光切割,
尺寸精度没要求啥的,基本懂的钣金的都知道怎么弄

网友:
线切割 等离子切割

网友(2012-09-27):
加工方法很多啊!激光、冲床、线切割等

网友:
激光切割机下料的精度高一些,你那个产品的要求高的话就是激光好点!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工件多大?用激光切割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锯子加锉刀吧

网友:
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