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四个角的圆弧是做什么用的?见图。

楼主(2011-12-20):
这是一个封块。上边有一个矩形的槽,蓝色部分是槽底,槽底要求要特别平。请问这个槽是怎么开出来的?四个角的圆弧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就那么设计的,还是在铣那个槽的时候必须开的一个退刀槽。因为我是初学者,望有经验的师傅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清角吧,到时上面装个矩形的板或者是柱子

网友:
一个是定位之类的实用功能,一种就是退刀用的吧?

楼主:
可能是我刚才没有表述清楚吧,说简单点,就是想问大家一下如果没有那四个角上的上圆弧,光一个矩形的槽能加工出来吗?应该怎么加工?谢谢谁能说明白点。

网友(点评):
这四个角1.倒圆角用无毛刺。2.加强强度。

网友:
没有具体的尺寸,不好说

网友:
光一个矩形的槽,不通过模具好像不可能加工出来

网友:
你这个是机加工件吧,问错地方了吧,这里是钣金区。。。。

网友(2012-01-19):
电火花放电,做个电极

网友:
按常规加工方法是通过铣床加工,但四个角无法成直角,所以要留退刀槽。

网友:
是用来清角的工艺圆弧,是加工时立铣刀的刀径形成的R角,R的大小等于刀的半径。如果需要加工成直角的话,可以用电火花机加工即可。

网友:
兄弟,这明显是个机加件,都是铣床上的活(包括加工中心,数控铣),要用面铣刀,球鼻铣刀,直柄立铣刀,钻铣刀就差不多能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