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盲孔螺纹的中间部分掉扣?

楼主(2011-12-20):
现象:用丝锥攻一盲孔螺纹,螺纹共约22扣,头3扣一般完好,后面的扣也基本完好,只有第4至第7扣经常出现掉扣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我觉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攻丝的润滑,二是排屑,一般来说润滑做好了,排屑就会好点,!攻螺纹的时候上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攻丝的润滑,二是排屑,一般来说润滑做好了,排屑就会好点,!攻螺纹的时候上油没有 ...

上油了,应该是丝锥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复原”其产生的具体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油了,应该是丝锥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复原”其产生的具体过程。

是上得菜油吗?我以前攻丝也是坏丫,换成菜油就好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得菜油吗?我以前攻丝也是坏丫,换成菜油就好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菜油”?什么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油”?什么油?

吃得,干活的时候挺香的!土办法,呵呵,

网友(点评):
有专业名字或牌号啥?

网友:
采油确实是个好办法  可行

网友:
我这里总是止规不止,用的是数车中的冷却液(防锈油和水),用的是螺旋槽丝锥,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丝锥中径大了吧

网友:
好办法,呵呵,顶一个

网友B:
倒角和直线度不到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和直线度不到位的问题

很独到的看法,愿大侠深入解释一下。

网友:
建议攻丝的时候定好位之后先攻入一点,然后退出丝锥进行排屑,多抹点油在攻丝,注意排屑,应该就不会有掉牙的现象了,还有一点不知道你的底孔选择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