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笔式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12-20):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sw中的鼠标笔式是什么东东?

网友:
在SW2010中,右击鼠标拖动,出现的快捷操作。

网友:
可到自定里面选择四种或八种,习惯了很好用。

网友:
哦,用过该功能,不知道还叫这名字

网友:
試了一下,挺有意思的

网友:
是鼠标笔势,我通常把测量、添加配合等等常用的命令加到笔势里使用,快捷键设置成另外的命令,这样左右手都能快捷调用命令。

网友:
其实就是能让你使用起来更方便快捷。